[求助] 测试中burn in和HTOL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2020-09-30):
测试中burn in和HTOL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HTOL 长时间可靠性验证, Burn in 出厂前的老练筛选,两者测试条件可能相同,前者1000小时,后者往往短于48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OL 长时间可靠性验证, Burn in 出厂前的老练筛选,两者测试条件可能相同,前者1000小时,后者往往短于48 ...

老铁,非常感谢

网友(2021-01-27):
Burn in在量产时是每个die必须的吗?还是只要挑一些样片测就行?

楼主:
个人认为应该是每个die都要做的

网友(2021-04-13):
BI 一般只针对先进工艺 defect突出的产品,成本比较高,一种时抽样做工艺的监控,一种时出厂100%筛选老化,另外有DVS可以替代BI

网友(2022-01-02):
板卡都是用的同一种板卡吧,burn in board.

网友B:
HTOL是属于可靠性验证的范畴了,芯片经过一定时长的HTOL环境,仍然可以工作,就代表一定时长的寿命,一般量产不会去做;量产一般做的是burn in测试,100%做或者抽样做,是量产必须的流程,多见于memory类的芯片。

网友(2023-01-18):
引用 网友B:
HTOL是属于可靠性验证的范畴了,芯片经过一定时长的HTOL环境,仍然可以工作,就代表一定时长的寿命,一般量 ...

赞同

网友(2023-03-08):
2楼回复没问题。补充一点,HTOL的老化时间长,为了找出中长期失效的芯片。BurnIn主要还是为了早期失效的芯片。芯片量产早期为了质量要求会做一段时间的100%BurnIn,后面没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慢慢撤掉。普通消费级成本要求很低的产品一般不做。

网友(2023-05-09):
记得有一个浴盆寿命曲线, burn in就是把曲线开始那段(容易出问题)抹掉,给客户的是质量稳定的芯片

网友(2024-07-17):
引用 网友A:

感谢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