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流镜的问题

楼主(2020-09-30):
想问一下这种结构的电流镜在实际工程中常用吗,会不会因为在实际制作中因为电阻的偏差导致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呢?
没有实际流片经验,所以想请教一下大佬

网友:
插眼,学习一下

网友:
很常用,电阻的偏差最坏的情况是导致下面的NMOS进入线性区,不至于电路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