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SC共模反馈代替理想共模反馈后增益骤降

楼主(2020-09-30):
小弟最近仿真一个差分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把理想共模反馈换成SC共模反馈后,使用pac仿真,voltage gain查看波形,发现放大器增益下降30dB多,正常来讲增益不至于下降这么多,请问大神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SC CMFB电路图如下所示

我搭的理想CMFB如下
仿真结果如下,上是sc,下是理想
transient仿真的差分输出如下,上是sc,下是理想

网友A:
是什么仿真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仿真软件呢?

cadence

网友B:
看起来不仅仅是增益下降了,整个波特图都变了,低频极点没有了,带宽也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仅仅是增益下降了,整个波特图都变了,低频极点没有了,带宽也变了 ...

是的,看起来我加的SC共模反馈形成了一个闭环,增加了带宽,降低了增益,影响了放大器的零极点。

网友:
SC其实是一个RC,sample电阻R的大小大致为T/C,这个电阻和你OTA的output resistance并联,你的gain其实是被它衰减了。

网友:
改善只需要减低你CMFB的clk频率,但这样你的共模带宽又会下降,看楼主的需求了。如果还是对速度比较介意建议还是做CT的CMFB。模拟嘛,不烧电流怎么看性能

楼主:
非常感谢大神的答疑解惑,的确如你所说,我还是对SC理解的不够,一直瞎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C(2021-05-13):
您好,我遇到了跟您相同的情况,想请教您一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遇到了跟您相同的情况,想请教您一下是怎么解决的?

已解决

网友(2021-10-25):
SC共模反馈怎么仿增益和裕度?

网友:
请门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2023-01-08):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大佬,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3-11-13):
您好,可以介绍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2024-10-24):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遇到了跟您相同的情况,想请教您一下是怎么解决的?

您好,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