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万用表测ESD问题咨询

楼主(2020-09-30):
大牛们,我在用万用表测试ESD二极管时,正向测试有0.5V,但是反向测试不是OL(开路),而是有个压降约1.5V,ESD结构是一个NMOS和一个PMOS构成的常用结构,谢谢

网友:
正向和负向指的是什么意思?如果PAD存在GGNMOS和GGPMOS,那么给PAD加电压的时候,相当于GGPMOS的drain和bulk是一个正偏的PN结,电压会直接给到vdd。因此此时芯片相当于已经power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