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后仿网表,LVS已经通过了,软连接也没问题了。但是PEX还是有如下错误。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20-09-30):
sconnect conflicts detected.ABORT ON SOFTCHK is specified - aborting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软连接错误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把LVS那边的softchk问题解掉就行了,或者把pex时的lvs option中的abort LVS on Softchk errors关掉

网友(2020-11-25):
引用 网友C:
把LVS那边的softchk问题解掉就行了,或者把pex时的lvs option中的abort LVS on Softchk errors关掉
...

谢谢,已解决。

网友D(2021-02-25):
软连接问题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2021-04-14):
引用 网友D:
软连接问题如何解决呢,谢谢

在管子外面加sub

网友E(2021-05-19):
引用 网友D:
软连接问题如何解决呢,谢谢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D(2021-09-01):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按照9楼的来

网友(2023-04-23):
引用 网友C:
把LVS那边的softchk问题解掉就行了,或者把pex时的lvs option中的abort LVS on Softchk errors关掉
...

或者把pex时的lvs option中的abort LVS on Softchk errors关掉?????   我的版图确实需要软连接,我不想改版图,但
我在PEX界面没找到这个选项怎么办?求解

网友(2023-07-13):
请问模块中存在软连接对后仿结果有影响吗?

网友(2024-01-12):
引用 网友A:
软连接错误

请问下,lvs定义的这个软连接是做什么用的?calibre的文档也没看到有清楚的说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按照9楼的来

请问管子外面加sub大概要加多大面积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管子外面加sub大概要加多大面积的呢?

一圈就行

网友:
谢谢您!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4-04-16):
同样遇到了,学习

网友(2024-05-24):
碰到了一样的问题,而且似乎是因为这个error的存在,跑完pex,pex netlist都没有生成

网友(2024-10-28):
引用 网友C:
把LVS那边的softchk问题解掉就行了,或者把pex时的lvs option中的abort LVS on Softchk errors关掉
...

请问一下这个abort LVS on Softchk errors在哪里呀?

网友:
软连接的地方接上就好了,例如TOP层的sealring,跑完后仿后记得把连的地方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