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MS混合仿真自定义Connect Rule和Connect Modules是以什么为依据?

楼主(2020-10-01):
AMS文档中说cadence只配备了1.8V、3V、5V的,如果使用其他的则需要用户自行定义。那么在自定义的时候是以什么作为依据呢?是反相器的翻转电平吗?

楼主:
网上的普遍说法是“小于0.3VDD为低电平,大于0.7VDD为高电平”,这一说法的具体出处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IEEE标准呀?

网友A(2024-08-06):
想问问如何修改规则啊  不会修改

网友(2025-09-10):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如何修改规则啊  不会修改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