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安了一个华宏的库,每一次打开cellview都提示要source,望解决

楼主(2020-10-01):
最近安了一个华宏的库,每一次打开cellview都提示要source,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种繁琐的操作?

网友A:
Variable PDK_IBST_DIR seted?
source pdk.csh execu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riable PDK_IBST_DIR seted?
source pdk.csh execued?

how to set PDK_IBST_DIR? I do not understand it.Could you describe it in detail?

网友B:
你把source ***那句话写在~/.cshrc,或者.bashrc里,这样每次启动就自动运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source ***那句话写在~/.cshrc,或者.bashrc里,这样每次启动就自动运行了

好巧~~~

网友C:
或者直接在.bashrc或者.cshrc里面添加PDK_INST_DIR的路径定义就好了。没想明白为啥写脚本的时候不简单点,非要调用个啥,还是相对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直接在.bashrc或者.cshrc里面添加PDK_INST_DIR的路径定义就好了。没想明白为啥写脚本的时候不简单点, ...

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出现了现在这个界面

网友:
那你就看看那个 pdk.csh里面写了啥,照着改一改。另外,你用哪个shel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出现了现在这个界面

这个主要是有的pdk需要config。按理说你要是不需要它附加的功能,那你直接把pcell的库解压缩,然后指定路径就可以用。但是这样layout的层数和check需要的文件,都是默认值,需要在使用的时候按照实际的修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出现了现在这个界面

还不行的话,把那个pdk.csh贴出来,看看需要啥变量?应该是你没写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行的话,把那个pdk.csh贴出来,看看需要啥变量?应该是你没写全。

这个是我的pdk.sch:

网友C:
如果你用cshell,那就把这几行复制到你的.cshrc文件里。然后带路径的按照实际位置修改。如果是bshell,那就按照bshell的语法修改,放在.bashrc文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cshell,那就把这几行复制到你的.cshrc文件里。然后带路径的按照实际位置修改。如果是bshell,那就 ...

我在.bashrc文件添加了这些语句:  ,打开cellview显示如图:  ,请问这样是不是成功了?但是,每一次打开都会显示这个界面

网友C:
这样没问题了。最后的那个source语句没啥用了,不用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没问题了。最后的那个source语句没啥用了,不用加。

大佬,十分感谢!!!

网友:
This csh is a spice model tool with GUI of HHGRACE, I have used it in 180 process. It can directly change the corner and mismatch parameters in ADE L with a simple panel.

网友:
I have tried to transport this tool to their 350 process, but failed.

网友(2020-12-06):
看了一圈,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