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馈电路没有初值,仿真出现x态,咱们办?

楼主(2020-10-01):
如题,使用cadence IC617,通过原理图输入的方式设计的数字电路的电路图,使用NC-verilog仿真时,出现不定态x值,经过分析,可能是由于两个模块之间有反馈信号,而且没有复位的原因。但是,同一电路使用ADE仿真的时候,就不会出现x态,结果很正常。所以想请教:

1. x态是由于反馈没有初值的原因出现的吗?如果是,为什么ADE仿真就不会出现不定态呢?如果不是,还要从哪些可能的方面去分析呢?

2. 如何解决NC-verilog的不定态的问题?

谢谢大家,祝大家中秋幸福,国庆快乐。

网友A:
数字电路需要reset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路需要reset信号

那为什么使用ADE仿真的时候,就是正常的呀?

网友:
register可以设置初值。VCS是 +initreg+0,ncverilog也差不多,查一下吧

网友B(2021-11-19):
请问cadence中给数字电路赋初值的方法找到了吗?如果可以的话,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cadence中给数字电路赋初值的方法找到了吗?如果可以的话,请分享一下,谢谢!

...

x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