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优化

楼主(2020-10-02):
设计
研究生项目,初次接手SAR ADC,目标是设计一款12位的SAR ADC,其各模块结构如下所述。
电源供电1.8V,采样时钟是5M Hz,比较器使用的是经典双尾电流动态比较器,电容阵列使用的是全差分单调开关电容阵列,不同的是共模电压抬升而不是降低,保证比较器始终处于导通状态。采样保持电路使用的是栅压自举电路。
前仿
目前,已经完成的工作是,在前仿的相干采样FFT测试下,差分栅压自举电路的有效位数是17位,SAR ADC的整体有效位数是9.311位。
求助
因为前仿基本不存在失调和失配的影响,所以并没有加入电容校准calibration和比较器OOS IOS技术,测试之后发现是INL存在增益误差。附图如下,请问该如何继续修改电路?有一些想法是在采样保持电路开关切换的时候有漏电现象,可是全差分检测栅压自举电路的有效位数是17位,就有些迷茫,特此向各位大佬请教。

此图是直接输入一个三角波,从0-1.8,再将转化后的SAR ADC用verilogA写的理想symbol信号做差求得 ...

此图是直接输入一个三角波,从0-1.8,再将转化后的SAR ADC用verilogA写的理想symbol信号做差求得 ...

楼主:
附上差分栅压自举电路和SAR ADC有效位数的图。

差分栅压自举电路测试图片

差分栅压自举电路测试图片

SAR ADC有效位数测量

SAR ADC有效位数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上差分栅压自举电路和SAR ADC有效位数的图。

你这个是漏频了还是怎么了,我设计的也是12位的SARADC,栅压自举采样开关分析出来才14多一点,SARADC整体能都11+,你的动态性能分析和INLDNL分析的MATLAB脚本可以共享给我看一下么,我看看有什么差别

Dynamic performance

Dynamic perform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漏频了还是怎么了,我设计的也是12位的SARADC,栅压自举采样开关分析出来才14多一点,SARADC整体 ...

嘶,有可能,讲道理采样保持电路应该不至于这么好,可以分享一下您的代码么,我重新跑一下试试。

楼主:
clear;
clc;
v_slope= xlsread('sh','B2:B301');
figure(1)
plot(v_slope);
a=max(v_slope);
b=min(v_slope);
% vslope_1=(v_slope-b)/(a-b)-0.5;
% vslope_1=v_slope-mean(v_slope);
vslope_1 = v_slope(20:300);
N=256;%FFT点数

spectrum = abs(fft(vslope_1(1:N)));
spectrum = 2/N/1*spectrum(1:N/2);

spectrumdb = 20*log10(spectrum+eps);% eps 防止对数为0
frequency = 1/N*(0:length(spectrumdb)-1);

[fund, fundidx] = max(spectrum);
a=spectrum(2:fundidx-1);
b=spectrum(fundidx+1:end);
tp1=b;

funddb=20*log10(fund);
spec_nodc_nofund = [spectrum(2:fundidx-1) ; spectrum(fundidx+1:end)];
[spur, spuridx] = max (spec_nodc_nofund);

sfdrdb = funddb-20*log10(spur);
tp2=norm(spec_nodc_nofund);
sndr = norm(fund)/norm(spec_nodc_nofund);
sndrdb=20*log10(sndr);
enob = (sndrdb-1.76)/6.02;

fclk = 5* 10^6;  %采样频率
[spectrumdb_fin,fin_decision]=max(spectrumdb);%得到的信号频率幅度和在频率数组中的位置
fin=frequency(fin_decision);
fin=fclk*fin;

figure(2);
plot(frequency, spectrumdb, '*-', 'linewidth', 2);%hold on;
%string = sprintf('samplepoint=%0.4g, ENOB=%0.4g,SNDR=%0.4gdB, SFDR=%0.4gdB',N, enob,sndrdb, sfdrdb);  %, Fundamental=%0.3gdBV,funddb
text(0.4,-25,sprintf('\\bfsamplepoint=%0.4g\nENOB=%0.4g\nSNDR=%0.4gdB\nSFDR=%0.4gdB\nFin=%3.6f MHz\nFclk=%3.0f MHz',N, enob, sndrdb, sfdrdb, fin/10^6, fclk/10^6),'FontAngle','normal','Fontsize',12,'edgecolor','r','LineWidth',3,'Margin',5,'BackgroundColor','w');
title('FFT PLOT');
xlabel('Frequency [f/fs] ');
ylabel('Amplitude [dBV]');
axis([0 0.5 -150 0]);
grid on;
%hold 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clear;
clc;
v_slope= xlsread('sh','B2:B301');

你看看,这个是我的动态性能的,我的分析INLDNL的没有调好,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你的有么?

Share dynamic performance.doc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是我的动态性能的,我的分析INLDNL的没有调好,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你的有么? ...

没有,我还在研究美信的那个,我测INL就把斜坡波用AD转完再给理想DA然后相减,估计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我还在研究美信的那个,我测INL就把斜坡波用AD转完再给理想DA然后相减,估计不对。 ...

嗯嗯,我用的动态和静态性能分析的都是美信的那个

网友B:
单调开关算法后续出了很多变种,现在已经有共模电压不变的版本了,可以考虑下新的算法

网友:
时序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调开关算法后续出了很多变种,现在已经有共模电压不变的版本了,可以考虑下新的算法 ...

是Vcm-based么,目前正在学习这个。

楼主:
已解决,更改栅压自举电路的测试方法,将负载更改为实际CDAC的容值之后再进行测试,将栅压自举提升至12位之后,SAR ADC的有效位数已经可以提升至11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漏频了还是怎么了,我设计的也是12位的SARADC,栅压自举采样开关分析出来才14多一点,SARADC整体 ...

对了,兄弟,还有一个疑问,你测栅压自举的时候,是单端还是伪差分14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兄弟,还有一个疑问,你测栅压自举的时候,是单端还是伪差分14位? ...

单端的

楼主:
那你测下来单端是几位的,我最近SAR ADC有效位数改到了11位,反过来测SH只有9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测下来单端是几位的,我最近SAR ADC有效位数改到了11位,反过来测SH只有9位了。
...

就是单端的SH测出来有14位,AD整体有11+,这个结果都是电路的,版图的还会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单端的SH测出来有14位,AD整体有11+,这个结果都是电路的,版图的还会降一点 ...

太强了,你是什么结构,对SH电路要求这么高,单端就要到14位。

网友(2021-03-22):
会不会是取点数太少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我用的动态和静态性能分析的都是美信的那个

美信的代码能不能分享一下呢

网友(2021-06-24):
引用 楼主:
太强了,你是什么结构,对SH电路要求这么高,单端就要到14位。

你好,采样开关如何做差分的测试呢,单端的就是采样足够点数然后进行fft分析,那差分的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C:
你好,采样开关如何做差分测试呢,单端就是取点然后matlab测试,差分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2021-08-07):
想问下楼主,
采样开关管衬底是接地还是用深N阱的管子源衬短接在一起?
CDAC的负载要到几百fF吧,那采样开关尺寸岂不是要很大?

网友D:
对自举开关的输出进行FFT,为什么不用工具里自带的FFT工具,而要导出到Matlab进行测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自举开关的输出进行FFT,为什么不用工具里自带的FFT工具,而要导出到Matlab进行测试啊 ...

哈哈哈,因为懒得编辑公式,算一个理由么,其实没什么本质区别。。。。

网友(2021-11-09):
采样点256个太少了,我都是16384个点进行采样

网友(2022-04-25):
楼主 关于双尾电流比较器 宽长比 失调电压 噪声各种 你是咋考虑的 能分享点资料不 感觉很多论文都不会提到宽长比

网友E(2022-12-06):
引用 网友A:
就是单端的SH测出来有14位,AD整体有11+,这个结果都是电路的,版图的还会降一点 ...

前辈你们好,我目前也在做12bit的SAR ADC,采样率是1MS/s,前仿真整个系统时ENOB总是卡在11以下上不去(前仿没加mismatch和offset效应,没有校准,比较器采用了OOS失调存储的预放大器)。之前代入非理想自举开关和双尾latch动态比较器仿真整个系统,SNDR只能做到66.54dB @奈奎斯特率,现在换用理想的VerilogA行为级比较器和理想的switch开关采样,测出来的SNDR也只能到68.9dB,和你们的70+dB还是有一些差距,不知道是CDAC的电荷重分配过程误差很大,还是SAR逻辑存在延时容易误码,不知道前辈们可否给出一些指点,分析误差出在哪,或者分享其他踩坑的经历,感激不尽!
p.s. 使用11位二进制顶板采样Vcm-based结构CDAC,传统的异步SAR logic(比较器输出做异或后控制移位寄存器工作),自举开关差分ENOB15以上,单位电容16fF

网友F(2024-01-22):
引用 网友E:
前辈你们好,我目前也在做12bit的SAR ADC,采样率是1MS/s,前仿真整个系统时ENOB总是卡在11以下上不去(前 ...

请问这两张图的原文您能发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两张图的原文您能发一下吗?

第一张图好像是朱樟明教授的数据转换器的书,第二张图应该是zhu yan 或者liu chun cheng教授的SAR ADC论文里的,liu那篇应该是10 bit 50M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图好像是朱樟明教授的数据转换器的书,第二张图应该是zhu yan 或者liu chun cheng教授的SAR ADC论 ...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采样开关如何做差分测试呢,单端就是取点然后matlab测试,差分有什么不同呢
...

差分能抑制偶次谐波

网友G(2024-04-24):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更改栅压自举电路的测试方法,将负载更改为实际CDAC的容值之后再进行测试,将栅压自举提升至12位之 ...

请问楼主具体怎么优化栅压自举开关的,增大开关管的宽长比吗?能否分享一下电路图呢?
我也正在优化12位SAR ADC,整体系统的采样后FFT的ENOB只有9点几,输出有10点几,但是单独仿栅压自举开关采样后的FFT能到19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具体怎么优化栅压自举开关的,增大开关管的宽长比吗?能否分享一下电路图呢?
我也正在优化12位S ...

不好意思,太久远了,已经忘记当时怎么修改的了,位数上不去的话,先输入DC跑tran看准不准,准的话再看谐波。ADC整体优化我的思路就是用理想模块和实际模块交替使用,怀疑哪个模块就把哪个模块换成verilogA写的理想模块,一次性跑整体的话,很难定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太久远了,已经忘记当时怎么修改的了,位数上不去的话,先输入DC跑tran看准不准,准的话再看谐 ...

感谢分享经验,我再去试试

网友(2025-05-09):
请问楼主有美信测试的代码吗?站内没找到,可否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