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AR ADC输出波形中出现巨大毛刺

楼主(2020-10-02):
最近做了个SAR ADC 测试的时候,发现输出波形中出现巨大毛刺,如下图所示,请教各位大神:这个是由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如何解决啊?万分感谢。

SAR ADC 输出波形

SAR ADC 输出波形

网友:
电压ramp扫描有这个大毛刺吗?

网友:
检查下采数据的setup和hold是否满足,或者比较器是否比较时间足够

网友:
其实没关系,只要不影响最后的性能就好

楼主:
二楼朋友:电压ramp扫描有这个大毛刺吗?Ans:ramp我们没有测,我们尽快测一下,看看。请问您是怀疑什么原因引起?

楼主:
三楼朋友: 检查下采数据的setup和hold是否满足,或者比较器是否比较时间足够?Ans:现在的工作频率已经降至仿真工作频率的一半,因此速度上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楼朋友: 检查下采数据的setup和hold是否满足,或者比较器是否比较时间足够?Ans:现在的工作频率已经降 ...

hold time和工作频率没关系。降低频率只能解决setup time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ld time和工作频率没关系。降低频率只能解决setup time的问题。

谢谢您,您是怀疑内部数字电路存在Hold time问题,还是接口存在hold time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