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linux服务器中如何安装cadence工艺库

楼主(2020-10-04):
由于本人第一次使用cadence不知道如何添加0.18的库,求大神指点!!!(服务器中已有0.18的库文件)

网友:
什么库?OA?

楼主:
台积电pdk

楼主:
台积电的,一个安装包,我也不知道是啥库,这个是我的安装包

安装库目录

安装库目录

楼主:
这是安装库的目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安装库的目录

查看那个readme文件,按照里面的步骤安装就好了,多数是执行那个install.pl脚本,中间可能有几个选项,按照实际需求填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2-06-29):
在这个窗口打开终端,然后输入cd回车,输入ls回车,输入perl pdkInstall.pl回车,然后选择安装的工艺bala,然后输入安装路径回车,装完后记得更新cds文件,把基本库加上,然后将.cdsinit文件复制到安装路径下。

网友(2024-09-02):
能分享一下你这个工艺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