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 time based 分析问题

楼主(2020-10-04):
请问跑功耗分析的时候报告can not find any event in the event file 要怎么解决呢?这个事件文件不就是vcd吗?需要注意什么东西吗?
补充一下,ptpx的脚本里的vcd文件可以是RTL仿真得到的波形文件吗?如果使用的是RTL仿真的vcd那对应的read_verilog命令是否可以读门级网表?

谢谢各位前辈。

ok了,我以为-rtl这个选项是要告诉pt后面的vcd文件是rtl仿真出来的,没想到是用来告诉pt  tb/inst是rtl格式的。

网友:
Try reading SAIF file in PT

网友:
首先检查下波形的层次指定对了,原则上不管是RTL仿真的波形还是门级网表仿真的波形,只要能够与对应网表反标上,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