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Genus synthesis后缺少VDD VSS 问题

楼主(2020-10-05):
各位大神, 当我用Genus 将写好的systemverilog文件 synthesis之后,我在cedence里import这个.v文件来生成schematic时, schematic中所有digital cell 的VDD 和VSS 都没有自动连接在一起,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让生成schematic中的所有digital cell的VDD 和VSS 都自动连接在一起吗?

图中VDD VSS都没有自动连接

图中VDD VSS都没有自动连接

网友A:
is pins connected in netlist? Or no?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 pins connected in netlist? Or no?

pins are not connected in netlist

网友(2024-04-25):
search:

);
  input

replace with:

, VDD, VSS);
  input VDD;
  input VSS;
  input

search:

));

replace with:

, .VDD(VDD), .VSS(VSS));

网友:
您要是有功夫就手动一个个改sch。。。
原则上是因为综合的timing lib中就不带VDD 和 VSS,所以导致的netlist不带vdd和vss
也就是最后生成的sch不带
解决办法
1. genus加生成power的指令,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2. 手动修改sch
3. 批量修改生成的netlist,记住上面我给出的原理,小的时候。你有这么高速运转的机器进入中国。。。

网友:
对了导入的时候记得把全局的vdd改掉,我反正不喜欢生成的pin脚带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