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伙能谈谈学习数字后端的方法和过程吗?

楼主(2020-10-05):
如题所说

网友:
1)流程的学习:

网友A:
1)综合;2)DFT;3)floorplan; 4) 布局 5)时钟树 6)修复MCMM下hold 7) Roue & PostRoute_opt 8)生成.def, .v pg.v和gds文件;9)提取寄生参数;10)静态时序分析(STA);11)eco修复drv(max_cap,max_tran,max_fanout, max_netlenght),修复setup,修复hold; 12)版图验证:修复DRC,DFM,LFD,Redundant VIA,CAA,CCP,13)版图验证:LVS,ERC,PERC,BULK检查,ESD 检查;14)tape out:将GSD和GSD check sum 提交给fundary

网友(2021-03-26):
引用 网友A:
1)综合;2)DFT;3)floorplan; 4) 布局 5)时钟树 6)修复MCMM下hold 7) Roue & PostRoute_opt 8)生成.de ...

综合和DFT也是后端做吗?不懂DFT哎。。。不过功耗分析是要做的吧?

网友:
是的,后端也会做功耗分析,毕竟签核时需要功耗、压降、EM等签核分析数据

网友B:
工作了4年,现在PL level,一点建议。
首先把所有得flow都搞懂,至少每个option都看一遍,至少看到眼熟。这时候你基本可以跑跑flow了,算是过了实习期。
接下来要读大量得脚本,最好是特别复杂得那种(比方说一些manual 做tree得flow),script充斥着各种变量,各种关系。弄懂他,看别人是如何用脚本实现功能得,模仿学习可以写一些基本得脚本处理问题。
然后就是回归本源。把最新得ICC2和inn user guide拿出来从头到尾读。当然你会遇到相当多得问题,每遇到一个问题都要去论坛里找,去问你的同事,有些问题只有实践过才知道。学会举一反三,这是个相当痛苦得过程,特别是当你项目很忙得时候。不过要坚持做。
当你通读完一遍得时候,基本上面已经撒开了,需要对每个点得细节进行补充学习,你开始觉得工作无非就是跑跑flow,修修timing pv。这时候去看各种大佬做得公众号,他们真的是倾囊传授,你会发现很多之前没注意到得点。发现自己懂得越多,不会得就越多。这时候最好不要限于做block,做做top或者做做ir都可以。或者可以带带新人,积累管理经验。发展方向很多,学无止境。
总之,我举得学后端最重要的还是自己主动得想去学。

网友(2021-06-24):
引用 网友B:
工作了4年,现在PL level,一点建议。
首先把所有得flow都搞懂,至少每个option都看一遍,至少看到眼熟。这 ...

您好,不知道放不方便请教一个问题,就是DFM规则文件会对layer的thickness进行定义吗?很不好意思我一直没找到这个文件在的位置。

网友(2024-07-17):
引用 网友B:
工作了4年,现在PL level,一点建议。
首先把所有得flow都搞懂,至少每个option都看一遍,至少看到眼熟。这 ...

您好,请问有什么公众号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