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tree

楼主(2020-10-05):
请教一个问题,我想先长func clock,再长scan clock的,现在icc出了一个新命令,mark_clock_tree -seq_freeze ,可以自动将func clock dont touch住,然后再长scan 的。实践中工具老崩溃,其实不用这个命令也可以,只是去一个个找 mux,挺费时间。不知道哪里设置错了,另外icc的mcmm的cts效果好不?

网友A:
告别icc吧,长复杂时钟树太费劲了,需要反复调整长树的策略和脚本,使用innovus吧,上面的问题都不是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别icc吧,长复杂时钟树太费劲了,需要反复调整长树的策略和脚本,使用innovus吧,上面的问题都不是事 ...

谢谢回复 ,innouvs怎么处理这些时钟树啊,现在换也来不及了

网友:
Try CTS in innovus

网友:
icc2的Merged CTS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