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DC综合流程问题

楼主(2020-10-05):
DC教程上lab1中,我输入命令:source TOP.con。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呢?
[IC@IC scripts]$ source TOP.con
bash: current_design: command not found
bash: reset_design: command not found
bash: create_clock: command not found
bash: set_clock_uncertainty: command not found
bash: suppress_message: command not found
bash: set_driving_cell: command not found
bash: set_input_delay: command not found
bash: set_input_delay: command not found
bash: set_output_delay: command not found
bash: set_load: command not found

明明我输入命令:gvim TOP.con查看内容时,跟教程的TOP.con的内容是一样的啊。

网友A:
进入dc_shell,再sour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dc_shell,再source

按照命令打开DC,出现这样的错误了,是什么原因呢?
dc_shell> source TOP.con
Error: Can't find design 'TOP'.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port '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source_objects'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clock '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object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port '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port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port 'Clk'.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clock '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clock'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Value for list 'port_pin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port 'Neg_Flag'.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clock '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clock'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Value for list 'port_pin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clock '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clock'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Value for list 'port_pin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an't find lib_pin 'cb13fs120_tsmc_max/an02d0/A1'.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library_cell_pin>'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Value for list 'objects'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0

网友B:
这些命令都是DC里面的,先输入dc_shell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命令都是DC里面的,先输入dc_shell再运行

试了一下,可以了,谢谢您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