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管注入跟N管衬底环注入接触没问题吗?

楼主(2020-10-06):
如图中所示。同样是P注入,一个是P管的一个是n管的衬底环的。这种接触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没得问题,这样子省面积。只要各自的diffusion 没有merge在一起就没事

网友:
看DRC会不会报错呢?不报基本就没啥问题,只是一般不会这么做

网友:
你中间是不是少了一层P管的衬底ring

网友:
问题是你p管在nwell 里面 这样的话你衬底没有电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