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板子直接用导线传信号

楼主(2020-10-06):
菜鸡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两块板子,都是zynq7030,A板输出频率3M的方波信号,用导线连接B板,用在线逻辑分析仪采集信号,发现信号不稳定。我把A板替换成zynq7010后,在B板(7030)采样的信号就很稳定了。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时什么原因,是不是我的约束有问题、

不稳定的波形图

不稳定的波形图

稳定的波形图

稳定的波形图

网友:
2块板子时钟是不同源的,那么你的数字信号传到另外一块板子,自然容易出错。
数字信号最好有随路时钟供接收板进行采集判断信号,
要么用比方波信号的频率高得多的时钟进行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