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分析 数码电路区块的耗电?

楼主(2020-10-06):
如何分析 数码电路区块的耗电?
数码电路 合成后 都  verilog gatenetlist , 如使用 hsim v2s可以把 verilogto spice ,
   可转 gate level spice netlist ,  但是 , 必须要用 vddvss   standardcell library 库 ,   否则用 vddvss 的standard cell library ,  hsim v2s 会转出一堆  vdd_dummy_$$$ 很多 dummynet ,
但如果用 power std cell  ,   vdd vss 宣告 global, 可仿真,
   , 没法单独看 logicblock 那边sub-block 仿真耗多少电 .
目前设计要求wholechip 省电, 所以最后 whole chip 用 hsim 来仿看 耗电能多少
Cosim看不到数码电路 耗电 , 只能前仿  wholechip 仿真

网友:
综合工具,或者PT之类得工具都可以粗略得通过某种场景下得Gate得翻转来统计电路得实际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