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带负载能力仿真

楼主(2020-10-06):
各位前辈,电荷泵电路的带负载能力怎么仿真?
我在输出端加了一个电流源,把电流源的电流设为变量,怎么能仿真出来横坐标是电流源的电流,纵坐标是输出电压的波形?瞬态仿真的时候仿出来的是一条条的曲线,DC仿真又不对,DC仿真输出电压根本就没建立起来。我理解应该是在瞬态仿真,输出电压已经建立起来后在仿真带负载能力,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精确点的PSS,差不多的Tran就行

网友(2021-05-17):
楼主好,最后问题解决了吗?怎么仿真带负载能力啊

网友:
仿瞬态,横坐标设成负载电流。

网友:
感觉你就是想搞个简单的做法。
这里你就多做几个瞬态仿真,统计几次不同负载电流下的输出电压数据,就得到IV曲线了。

网友(2022-01-11):
我觉得是不是用LDO仿真时候负载调整率的仿真方法?DC或者tran应该都可以,重点是你的需求是什么,比如:如果你在意负载动态切换时候是否电路有bug就多跑跑tran,如果在意稳态时候的带负载能力是否会引起输出电压千分之一的变化,跑DC比较好。

网友(2022-05-05):
同问,请问问题解决了么,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