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对轨运算放大器前馈式输出电路的频率问题

楼主(2020-10-07):
请教大家,像这样的电路是怎么分析出零极点和主要零极点的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M19和M20没有补偿电容?
这个结构和一篇07年左右一家公司的专利结构很像,非常相似,不过有补偿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9和M20没有补偿电容?
这个结构和一篇07年左右一家公司的专利结构很像,非常相似,不过有补偿电容。 ...

补偿电容不是应该建立在了解电路的频率响应以后再确定位置吗?这个电路有三种补偿方式,但是现在就是想更深入的了解一下。

网友B:
M3、M4和M26、M27对零极点没影响,补偿电容还是放在M19和M20的栅漏端;或者在输出和M8的源极之间、输出和M10的源极直接各放一个补偿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M3、M4和M26、M27对零极点没影响,补偿电容还是放在M19和M20的栅漏端;或者在输出和M8的源极之间、输出和M1 ...

您好,请教您,当中很多近似(电容电阻等)是怎么取的?有什么原则?哪些能舍哪些不能?MOS连接成运放的连接点,哪些是高频极点?

网友:
楼主这篇文章可以发出来学习一下吗

楼主:
这个文献里提到的,还有Huijsing的书里也有写。

eetop.cn_Low-Power Low-Voltage Chopped Amplifier with a New Class AB Output.pdf

网友(2021-07-09):
看起来是开环应用。可以考虑下是否需要做频率补偿。

网友(2023-07-27):
引用 网友B:
M3、M4和M26、M27对零极点没影响,补偿电容还是放在M19和M20的栅漏端;或者在输出和M8的源极之间、输出和M1 ...

这两种补偿各有什么优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