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DAC都用电压基准源而不用电流基准源呢?

楼主(2020-10-09):
看了电流舵DAC论文里面大家用的都是电压基准源,在用一个偏置电路把电压转为电流,在提供给电流源阵列电流,为什么不直接用电流基准源给电流源阵列提供电流呢

网友:
可以给啊,问题就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网友:
设计出与电源无关的0温度系数基准电流,复制这个电流做DAC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一般这个电流值还要修调,电流源偏了,就有gain error 了。

网友(2021-08-10):
使用电压基准可以通过开关改变电阻对基准电流方便可调,而电流基准需要不停复制电路,不方便调

网友(2022-09-23):
3楼说的在理。你觉得是做出一个精准电压reference方便还是一个精准电流reference方便?PTAT+CTAT电流能做但是性能就一般吧。BG基本上只要需要reference地方都需要用,可以服用且用trim +chopper performance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