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路响应速度的问题

楼主(2020-10-07):
放大器的响应速度与电路的带宽有关,而带宽又是由主极点决定的,我看到许多资料上有提到MOS管的特征频率ft,请问一下各位大佬,ft和电路的速度有什么关系,电路的主极点一般不是要远低于ft的吗,ft对于实际的电路设计有什么意义呢?对这个问题一直不解,望有大佬为我解惑

网友A:
ft决定次极点,而次极点决定运放的带宽。主极点只是因为相位补偿并且要把次极点对应的增益强压到0dB一下所形成的。所以主极点的意义不如次极点大。FT和GBW的关系主要是由次极点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决定次极点,而次极点决定运放的带宽。主极点只是因为相位补偿并且要把次极点对应的增益强压到0dB一下所 ...

明白了,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