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SOI的低噪声放大器能不能通过多级级联增强Gain0fPOWER啊?

楼主(2020-10-08):
比如一级cascode只有10dB增益,后面再接一个CS到20dB左右?因为项目Gp要求很高,IEL上看的论文普遍增益都在10左右,,,,能不能通过级联的办法改善增益?

楼主:
当然,不会显著恶化其他指标的情况下!特别是NF

网友A:
做高增益不都是用多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高增益不都是用多级吗

好的谢谢你,但是多级会恶化噪声吗?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恶化,能直接套用NF的级联公式的结论吗?就是那个能推导出前级NF贡献大的那个公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但是多级会恶化噪声吗?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恶化,能直接套用NF的级联公式的结论吗?就是那个 ...

可以用NF级联公式估算,后级的噪声会被前级压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NF级联公式估算,后级的噪声会被前级压下来的

懂了,谢谢你

网友(2022-02-25):
那位大神给个soi模型库,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