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关于NTN(NT_N)的电位问题

楼主(2020-10-08):
我使用PDK MOS 自动代入RING,ring上有NT_N这一层,但是LVS验起来会一直显示NT_N   ERC错误,需要给电位,PDK应该不会需要我在自己打bulk给NT_N电位,请问有人是否知道大概怎么解决ERC问题,command file 已有定义自己公司内部的power/gnd name,是否是因为lvs command file有功能需要开启等等?

网友A:
ring有没有接电位?是不是漏接了才会报到NTN那层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ing有没有接电位?是不是漏接了才会报到NTN那层去

谢谢提供意见,但是我目前排除很多的疑问!
都有打上POWER pin name
LVS command file power/gnd 也有定义power name
HVNW 电位来字HVring
HVPW 电位来自HVPW
NT_N 电位到底是从哪里供给?
PDK 则为 Foundry 提供,应该不太会有少ring 的状况

网友(2023-06-29):
NT_N这层是不接电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