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AD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0-10-08):
想问一下模拟信号输出端口与PAD之间要加电阻吗,阻值一般多大为好,如果加的话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二级ESD保护,一般大于200,不影响信号的情况下,大点更好。

网友A:
电阻在ESD主要2种作用,一个是限流一个是加快NPN/PNP 的打开。至于是否加电阻,要具体分析你的mos管是哪一端接输出,还是要具体分析。至于加多大,还要取决于你的是IO管还是core管,另外电阻的类型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在ESD主要2种作用,一个是限流一个是加快NPN/PNP 的打开。至于是否加电阻,要具体分析你的mos管是哪一 ...

是不是PAD接栅端必须要加电阻,其他端可以不加

网友:
是的,其他端其实也是加了电阻,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SAB/R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