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条扫描链如何分别控制呢?

楼主(2020-10-08):
求助,设计中有两条扫描链,一条控制通路的一条数据通路的。
能否在配置好控制通路后只扫描数据通路呢?
我只能想到两条链用不同的时钟控制。可目前是单时钟设计,一旦时钟开启,控制通路的配置信息就被冲掉了。
期待各位的建议!

网友A:
用set_case_analysis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et_case_analysis设置

谢谢,但这是时序分析的时候用的吧。设计过程中如何考虑呢?

网友B:
“可目前是单时钟设计,一旦时钟开启,控制通路的配置信息就被冲掉了”
加个 ICG integrated clock gate cell, 一旦进了 ATPG 模式,把这部分时钟关掉。
这样做的坏处是 test coverage 低。
可能我没有理解你的设计,看起来不是问题,解决方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目前是单时钟设计,一旦时钟开启,控制通路的配置信息就被冲掉了”
加个 ICG integrated clock gate ce ...

有道理,我试试看,感觉是个不错的思路。

网友:
用mcmm 去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