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电平不平坦

楼主(2020-10-08):
我做的环形振荡器后仿真发现输出的电平不平坦,有周期性的波动。我的环形振荡器是由5个反相器构成的,这是由于每个反相器的输出互相串扰导致的吗?求大佬指点!下图是我的环形振荡器的输出,放大后可以明显发现,电平不平坦。

网友A:
这个幅度才1uV, 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幅度才1uV, 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我做的是精密低失调运放,这个时钟信号是要控制传输门的,而传输门走的是敏感的模拟输入信号。目前时钟信号上的电压抖动会耦合到我的敏感模拟信号上。我的模拟信号的幅度也在uV级,所以这种耦合进去的干扰很明显。

网友B:
输出再接几级时钟缓冲器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再接几级时钟缓冲器不行吗?

是指反相器吗?我又加了4级反相器,但是只能将该时钟噪声抑制到500nV左右,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
输出端加一个寄存器试试?

网友:
W/L加大

网友C:
tran的仿真方法用的是哪种?gear2还是trap?振荡器可以考虑用trap的方法吧,有助于收敛。仿真的时候用最高精度,不要用aps,试一下会不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ran的仿真方法用的是哪种?gear2还是trap?振荡器可以考虑用trap的方法吧,有助于收敛。仿真的时候用最高 ...

tran仿真我是用的默认的。我试一试。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