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mux

楼主(2020-10-08):
请教一个问题 在preplace阶段,出于优化时序的考虑,把最高频时钟输入后经过的两个MUX和第一个分频点拉到该时钟的输入端口附近,并fix住。 这是什么什么原理啊?

网友A:
加大common path的长度,最大限度的减小OCV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common path的长度,最大限度的减小OCV的影响

明白了,谢谢回复,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common path的长度,最大限度的减小OCV的影响

有个疑问,经过mux选择的,经常是2选一, 经过mux的时钟,逻辑是互斥的。哪里来的common path啊 ,谢谢啦

网友(2022-09-07):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回复,感谢

这个怎么加大common  path呢,可以解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