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KILL的List数据类型能进行运算操作吗?

楼主(2020-10-08):
写脚本的时候想把List数据类型像matlab中向量那样进行运算,例如matlab中[2 4 6 8]./2 = [1 2 3 4]。使用SKILL语言能通过'(2 4 6 8)获得一组数据,怎么对这组数据中的每个元素进行除以2的操作呢?

我尝试了一下,'(2 4 6 8)*0.5、'(2 4 6 8)/2、'(2 4 6 8)*'(0.5)、'(2 4 6 8)*'(0.5 0.5 0.5 0.5)好像都不行。

网友A:
你要的是SKILL里面的mapcar函数配合lambda 函数的应用,比如 aa='(1 2 3), bb = mapcar(lambda((x) x*2) aa), 最后得到 bb=‘(2 4 6), 其他你列举的高级功能也是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SKILL里面的mapcar函数配合lambda 函数的应用,比如 aa='(1 2 3), bb = mapcar(lambda((x) x*2) aa ...

感谢解答。那是不是理论上matlab里面能够进行的矩阵运算都能用skill写呀?

网友A:
是的,作为一般性的编程语言,SKILL基本上跟C语言差不多,没什么限制。跟Lisp差不多,SKILL对列表数据结构特别有效,所以对照MATLAB的矩阵操作写几个固定的函数,是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作为一般性的编程语言,SKILL基本上跟C语言差不多,没什么限制。跟Lisp差不多,SKILL对列表数据结构 ...

嗯嗯,学习了,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