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做过boost电路中SW端ESD的,开关管的栅长能否减小

楼主(2020-10-09):
boost电路中,工艺要求ESD器件的栅长至少为0.7um,宽为840um,但是我们SW端靠开关管自身做ESD器件,宽比规则要求大了很多,为了省面积能否选用比较小的栅长,或者有没有什么电路方法能够做到

网友:
改变L只保护SW开关自身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改变L就会改变GGMOS的开启电压。你要确保更改L之后,看到SW两端的内部器件不会被ESD打坏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将L变小,但是需要在Drain端加SPO来提高ESD能力,这样的话电流整体面积略微偏小,但是相比较而言,这种办法的ESD能力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