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按Q弹出的参数页面不能使用SKILL语言设置参数值吗?

楼主(2020-10-09):
比如管子的反相器栅宽可以设置为 “Wn” 和 “Wn*k”,然后在ADE中设置Wn和k的值。

现在需要用pwl信号源生成一个特殊信号,需要分情况讨论,于是在时间点和电压值的地方输入了:
if( (表达式值>=某个时间) 时间1 时间2 )
if( (表达式值>=某个时间) 电压1 电压2 )

所用if语句、其内的表达式均在CIW中运行验证了,没有语法错误。但是运行仿真的时候老是报这样的错误: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SFE-874): "input.scs" 56: Unexpected identifier "T". Expected close parenthesis or comma.”

请问正确的设置应该是怎样的呢?

网友A:
属性里面能够写的仅仅是Spectre语言,是直接给Spectre仿真器去读的。Spectre语言本身也可以做一定的编程,所以你可以直接用Spectre语句去写一个文件,然后include进来,就没问题了。
如果想用SKILL,需要通过desVar(STRING) 这样的OCEAN脚本去做,然后通过ADE-L/ADE-XL或者OCEAN去运行。

当然,用verilog-A是一个更好的办法。

条条大路通罗马,... 牧童遥指杏花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性里面能够写的仅仅是Spectre语言,是直接给Spectre仿真器去读的。Spectre语言本身也可以做一定的编程, ...

谢谢指明方向,这些我都还没有什么基本的概念,得再去多看看你提到的这些方法。

网友B:
可以用spectre支持的操作符
Conditional selection
(cond) ? x : y
Returns x if cond is true, y if not; where x and y are expressions.
detail infomation pls refer to
Virtuoso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and Accelerated Parallel Simulator User Guide

chapter : Express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spectre支持的操作符
Conditional selection
(cond) ? x : y

太感谢了!candence 帮助文档内容庞大,检索又不是非常好用,有时候真的要花很久才能找到相应的文档,甚至有时候都找不到。再次感谢指出对应的文档和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