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后timing变很差

楼主(2020-10-09):
请教一个问题,在clock_opt 优化后,setup和hold的violation都很小,但是route完之后,会变的很差,setup变成7000, hold变成4000左右 ,这个一般是啥原因导致的?

楼主:
感觉是crosstalk引起的, timing sign off的时候 是否需要必须考虑crosstalk?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crosstalk引起的, timing sign off的时候 是否需要必须考虑crosstalk?

也有可能是route detour引起的吧,你看下congestion 严重不么

网友:
congestion 问题严重吗?

楼主:
谢谢回复,congestion不严重,但是确实存在route detour ,关闭工程重新跑 又好了

网友:
重新跑就好了?? 什么原因 之前会差这么多呢

楼主:
也没找到具体原因,可能是面积不够,hold优化不了,工具崩溃了

网友:
congestion 不嚴重會 route detour???????

网友(2024-10-17):
除了detour还有什么会导致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