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ELC(Encounter Library Characterizer)的相关资料

楼主(2020-10-09):
大家有没有ELC的教程示例啊,从启动到最后生成lib文件的流程。求助啊!!!

网友:
更名为Liberate了,里面自带基本的K库环境[.\examples\liberate]

网友A:
Standard cell 用 Liberate.
Mixed signal 用 Liberate AMS.

网友A:
补充一下, block level 通常直接在 Tempus 里运行 do_extract_model 命令就可以生成 .lib
Mixed signal block 很多时候 analog IO 没有 timing requirement, 用 Tempus do_extract_model  生成 .lib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block level 通常直接在 Tempus 里运行 do_extract_model 命令就可以生成 .lib
Mixed signal bl ...

受教了!试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andard cell 用 Liberate.
Mixed signal 用 Liberate AMS.

Good work..

网友B(2023-07-06):
引用 网友A:
Standard cell 用 Liberate.
Mixed signal 用 Liberate AMS.

您好,请问一下,我用standard cell来测试liberate AMS的flow,是不是不可以?因为和使用liberate生成的lib不太一样,例如无法生成min_pulse_width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一下,我用standard cell来测试liberate AMS的flow,是不是不可以?因为和使用liberate生成的l ...

Sorry I have not tried this before, I don't have an answer at this 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