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GP8302 I2C转4-20mA DAC芯片,内置12BIT DAC

楼主(2020-10-10):
特性
  • 将I2C信号输入,线性转换成4-20mA/0-20mA的模拟电流输出
  • 具有输出开路报警功能
  • 输入信号范围12Bit,0x000-0xFFF
  • 输入I2C信号高电平: 2.7V-5V
  • 输出电压线性度误差 :0.1%
  • 电源电压:18V - 40V
  • 功耗:<5mA
  • 启动时间:<2ms
  • 工作温度:-40°C to 85°C
描述
GP8302是一个I2C信号转模拟信号转换器,即DAC,此芯片可以将12Bit数字量0x000-0xFFF线性转换成4-20mA模拟电流,并且输出电流线性度为0.1%。
应用
  • 0/4-20mA变送器
  • PLC
  • 工业控制
  • 传感器
1. 管脚定义
表-A 管脚分布

2. 绝对最大额定参数
工业操作温度: -40℃至125℃
储存温度: -50℃至125℃
输入电压: -0.3 v VCC + 0.3 v
最大电压: 40 v
ESD保护: > 2000 v
*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中列出的参数值可能会造成永久性损坏设备。不保证器件在超出规范中列出的条件下操作。长时间暴露于极端条件下可能影响设备可靠性或功能。
3. 典型应用
3.1 基本功能
输出电流IOUT=DATA/0xFFF*50V*/Rset,DATA为I2C输入到芯片的数据。如果Rset选择为2K,则全程范围内可以输出电流为0-25mA,则可以通过两点校准获得精准的4-20mA信号。如果Rset选择为2.5K,则全程范围内可以输出电流为0-20mA。
输出信号IOUT的电压与VCC的压差被PMOS限制在10V左右,当输出20mA电流时所消耗的功耗接近0.2W,可以有效的限制GP8302的耗散功率,尤其是在负载电阻较小的时候。
系统的散热通过外接PMOS承担推荐使用TO252封装的GL12P40A4或者SOP8封装的GL14P04-8。

3.2 操作方法
3.2.1 Start、Stop 条件、有效数据、数据变换格式

3.2.2 ACK 格式

3.2.3 设置下图中红色配置位,将12bit DATA 数据分为DATA Low 和
DATA High 写入,DATA Low 为低Byte,DATA High 为高Byte,并且
无视DATA Low 的低4 位。如果是0-20mA 模式,则输出相对应的电流
为:IOUT=DATA/0xFFF*20mA。

3.2.4 GP8302 支持将电压数据保存在芯片内,保证掉电启动后依然能
处于相应的电压输出状态。
通过发送下图所示数据,可以实现写入的数据固化到芯片内部。

4. 功能描述
GP8302是一款高性能DAC芯片,数字量以I2C协议信号的方式输入到芯片中。通过在SET与GND间接入2.5K欧姆电阻,并根据需求接入负载电阻,便可以通过IOUT口输出0-20mA电流。电流大小为: IOUT=20mA*DATA/0xFFF。
同时芯片的ALARM脚可以对输出开路进行报警,如果ALARM为拉低输出,则说明输出开路。

5. 表-B 交流特性

6. 表-C 直流特性

7. 订购须知

8. 封装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