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叉指晶体管每个指的宽度选择依据

楼主(2020-10-10):
拉扎维书上说 “每个指状晶体管的宽度的选取要保证该晶体管的删电阻小于其跨导的倒数”。这里的 “栅电阻” 是指图1所示部分吧?
这样选择的道理和依据是什么呢?
图1

网友A(2021-07-31):
我也有这个疑问,你现在知道了吗?还有个疑问,所谓的叉指晶体管在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指的是finger数大于1就是叉指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疑问,你现在知道了吗?还有个疑问,所谓的叉指晶体管在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指的是finger数大于1就 ...

还是不太清楚呢。

叉指就是共用源漏端横向交替排布的管子,在设计里面就是指定fingers大于1。你可以调版图出来看看,这样就理解了。

网友(2022-12-18):
好问题,自己也有这个疑问。栅电阻如果指多晶硅栅的电阻,考虑并联减小电阻,总电阻确实可以满足小于跨导倒数的关系。小的栅电阻本身可以减小loss,同时可以降低噪声。

网友B(2023-06-27):
请问有知道单叉指晶体管是什么意思的吗?

网友(2023-12-18):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知道单叉指晶体管是什么意思的吗?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好问题,以前没怎么想过,求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