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中clock uncertainty的值怎么取

楼主(2020-10-10):
小白自学后端,看到userguide中讲,post_CTS阶段后需要去掉sdc中clock uncertainty中skew部分的值   因为我是从pr阶段开始做的,对sta也只有基本概念的理解,这个值怎么取,比之前小多少 完全没有头绪  有没有大佬讲讲 或者推荐一些资料看看

网友:
工艺厂家推荐,还有历史经验。统计学。

网友:
这个值不是随便取的,首先项目进来的时候是有对应的signoff文档的
其中会很清楚的说明项目用到的PLL模块的jitter值,这个值随PLL模块的不同是不一样的
之后会有一个signoff要求的margin给到你
然后再依据这两部分值适当的在不同stage再加上点margin
所以本质上,我们是首先要知道最终tape-out的margin,才可以去设置的

网友:
楼上的回答真的不适合初学者…我当初也是看着这种回答抓瞎…

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点考虑:
1、问Foundry要Timing_SignOff_Guide,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基本照着写约束就可以了;
2、和模拟团队沟通,确定Clock具体的参数(比如jitter),在此基础上增加裕量;
3、问有对应节点的工程师交流,获得一个普遍性的数值,比以此作为基础去迭代;

网友:
clock uncertainty 里面东西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