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悬赏】模拟集成电路,在IC61中仿真电流源负载差放的共模输入范围ICMR

楼主(2020-10-10):
【悬赏求解】电流源负载差放电路见图一,使用的是IC61的spectre,想仿真差放的共模输入范围ICMR。仿真设置见图二,仿真波形见图三。在图三中,上方是M7漏源电流I7的波形,下方是VO的波形。认为I7进入饱和区是起点,VO不再随a(即输入)变化是终点,得到ICMR为1.1V-1.8V。请问上面仿真ICMR的方法正确吗?如果不正确,那应该如何仿真呢?
本人菜鸟,希望解答得详细一些,谢谢!

图一 电路

图一 电路

图二 仿真设置

图二 仿真设置

图三 仿真波形

图三 仿真波形

楼主:
抱歉,不熟悉论坛的操作方法,一开始好像没叙述完问题就发表了。现在编辑好问题的具体内容了,希望能得到解答,谢谢!

网友A:
可以这么看,另外推荐个运放设计比较好的文章。

CMOS 运算放大器的设计和优化.pdf

网友B:
共模输入范围的仿真
将VIP和VIN短接到一起,共模源接入。然后扫描共模源,有效的共模范围是输出从0过渡到VDD的一段共模电压【此时你的M7的电流近似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模输入范围的仿真
将VIP和VIN短接到一起,共模源接入。然后扫描共模源,有效的共模范围是输出从0过渡到VD ...

不太明白“有效的共模范围”之后的话,您可以再详细说明一下吗?比如画个波形示意图并简单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看,另外推荐个运放设计比较好的文章。

好的,谢谢!会看下这篇文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有效的共模范围”之后的话,您可以再详细说明一下吗?比如画个波形示意图并简单标注。 ...

应该是指输入从0到AVDD线性变化的时候,输出电压只有从Vcom_min到Vcom_max段是近似线性的-有效共模范围[Vcom_min,Vcom_max]。动手扫扫看仿真结果更直观。

网友C:
格雷的书你没有看过吧?你testbench都是有问题的。
把OP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让VIP从0变化到VDD,查看VIP和VO的波形,同时看尾电流的波形。
VIP和VO基本相等也就是follower正常工作的阶段 和 尾电流大小正常的阶段 就是ICMR了。

网友(2023-05-28):
引用 网友C:
格雷的书你没有看过吧?你testbench都是有问题的。
把OP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让VIP从0变化到VDD,查看VIP和 ...

格雷的哪本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