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端转单端

楼主(2020-10-10):
各位大哥,想请教一下,关于这个全差分,,双端输出和单端输出,为啥上面的pmos管改成电流镜的接法就好了呢,求教,万分感谢

网友:
假设左侧输入正,右侧输入负:左侧电压经两次反相,在右侧输出端为正;同时右侧输入经一次反相,在右侧输入端为正;则在右侧输出端为两个正放大的叠加。
详细分析见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第五章。

网友:
C:\Users\adma\Desk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