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句代码什么意思,为什么能删除行首空格?

楼主(2020-10-10):
100资产
这句代码什么意思,为什么能删除行首空格?
:%s/^\s*//g

网友A:
%s/old/new/g
上面是vim的替换语句

old: ^\s*
^ -> 首字符开始
\s -> 空格
* -> 前面连续相同的字符,即空格

new: 这里是空 就是替换为空 删除嘛

g: global 替换所有行

实际上面的`/`可以是其他字符 像是: , 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d/new/g
上面是vim的替换语句

比如 我的下一步文本处理是 :sort u;
怎么能让这两步自动往下运行,不用我分两次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