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是I型PLL?

楼主(2020-10-10):
如下图所示,为什么右边的图就是Type-I型的PLL呢?有几个问题:
1. PFD/CP不会产生一个1/s吗?这样就会提供一个积分器了鸭
2. PFD只有一个输出?这种结构该怎么设计呢?形式上是不是就等效于异或门鉴相器所以是I型PLL吗?

对PFD的理解仅来自于拉扎维,因此看到的都是左边那种图,右边那种图不知道怎么设计……还请大佬赐教~谢谢,谢谢!

网友A:
右图CP下方是个reset,所以前面sample的记忆被消除,C_small, C2 不会累积前面的samples,因此不是积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图CP下方是个reset,所以前面sample的记忆被消除,C_small, C2 不会累积前面的samples,因此不是积分器。 ...

感谢大佬答疑!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明白,这个reset信号一般是按照什么规律给的呢?每个reference周期给一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