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种全差分输入信号比较器的原理分析

楼主(2020-10-11):
    1.这个比较器的输入电压和参考电压都是差分结构,请问它们之间是怎么产生两路不同电流的?
    2.如果采用这种结构设计输入,我的理解是输入电压之差和参考电压之差进行比较,如果前者的值大于后者,比较器输出1,后者输出0,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3.两对差分信号的相对固定电平是不是必须一致?
    4.差分信号能不能小于0?
             请大家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