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池保勇cmos射频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第二版,P202,这几个公式的具体推导过程。

楼主(2020-10-11):
池保勇cmos射频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第二版,P202

这几个公式的具体推导过程。

网友A:
这一章主要翻译自 章末的参考文献3,详见附件。
Janssens J, Steyaert M. CMOS Cellular Receiver Front-ends: From Speciflcation to Realization.
Boston/Dordrecht/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这一部分推导在这本小书里给出了参考文献:

公式推导对应的参考文献

公式推导对应的参考文献

网上找不到这篇文献,放一个截图。

RFIC_CMOS cellular receiver front-ends from specification to realization by Joh.pdf

参考文献pdf

网友:
这里的计算挺复杂的,这本教材LNA这一章基本上是Janssens J书上的内容,计算都太复杂了。
我在做LNA的时候没用到里面的内容。源简并LNA的噪声参数计算,可以把MOS管看成二端口网络黑盒子,然后用二端口网络的方式计算Lg、Ls以及偏置电感Ld加入后的Gsopt和Fmin,更简单一些,一目了然,也可以很好地指导设计

网友:
Janssens J的这些计算都太复杂了。
可以直接把MOS管看成Rn,Gu、Gc、Gsopt和Fmin表征的二端口网络黑盒子,去算Lg、Ls、还有栅极偏置电感加入后新的Gsopt和Fmin,可以得到这些外部元件对噪声参数的影响,比较简单,也能很好地指导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章主要翻译自 章末的参考文献3,详见附件。
Janssens J, Steyaert M. CMOS Cellular Receiver Front-en ...

谁可以下载到Lero99这篇文献吗?非常感谢。

楼主:
谁可以下载到Lero99这篇文献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