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中如何将最外一层的括号删掉呢

楼主(2020-10-11):
请教下大神,如何只把最外一层花括号去掉?

网友A(2020-12-28):
使用join语句可以去掉最外层的括号
参考:http://www.tcl-lang.org/man/tcl8.6/TclCmd/join.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join语句可以去掉最外层的括号
参考:http://www.tcl-lang.org/man/tcl8.6/TclCmd/join.htm ...

谢谢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