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阶段加入pad的顺序是什么?

楼主(2020-10-11):
请问下,在用design compiler在综合阶段加入pad时,是应该把RTL设计(不加pad)综合成门级网表后,设置dont_touch,然后再用包含pad的顶层调用再综合,还是说直接把pad和RTL代码一起综合?

网友:
我们这边后端应该都是综合包含pad的rtl

网友:
面積小 用pad 當ic 邊界
面積大 先合成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