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ain of switch capacitor integrator

楼主(2020-10-11):
对于一个全差分开关电容积分器,输入信号为直流时,它的放大倍数仅取决于电容比例吗。是不是也和开关电容(即resistor simulation那部分)的开关频率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对于这样的一个开关电容积分电路,若是插入chopper,那么chopper的频率选择和开关电容(resistor simulation)的开关频率有什么关系?可以选择一样的频率吗?

网友A:
如果放大倍数指每个clk周期输出电压变化量与输入电压的比例的话, 在完全建立的条件下, 只和电容比例有关;
chopper频率最大只能到开关频率的一半, 因为要保证在一个chopper的phase内积分器能至少工作一个周期. chopper频率也可以选择积分器开关频率的1/(2^n)  (n=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放大倍数指每个clk周期输出电压变化量与输入电压的比例的话, 在完全建立的条件下, 只和电容比例有关;
c ...

嗯嗯,谢谢。但是,如果对开关电容的作幅频响应,或者说,分析开关电容的z变换表达式,如下:

那么从z变换的表达式看,似乎在信号频率为0时,积分器的增益接近无穷大?这个该如何解释呢。

网友A:
理想积分器的在频率为0的增益(就是DC增益)就是无限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积分器的在频率为0的增益(就是DC增益)就是无限大啊

如果放大倍数指每个clk周期输出电压变化量与输入电压的比例的话, 在完全建立的条件下, 只和电容比例有关;

对的问题就在于,我有点不是很清楚,这个无穷大的放大倍数按理说不应该反映在每个clk周期输出电压的变化量才对,而是反映整个仿真时间输出电压对于输入电压之比上对吗?(谢谢您之前的回复)

网友:
是这样, 传输函数计算的增益是指经过足够长的建立时间后的稳态输出信号幅度与输入信号的比. 对于理想积分器, dc输入下输出会一直增加, 其稳态值就是无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