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硅后时序违例问题

楼主(2020-10-12):
各位大佬,请问一下芯片硅后的setup 和 hold time违例该怎么修啊?我自己的理解是:对于setup的话,可以降低时钟频率,但是hold就比较麻烦了,hold本身和周期无关,又改不了设计,该怎么解决呢?知道的大佬帮忙解答一下,包括setup的其他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同问一下,hold的问题怎么定位,然后什么现象是hold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一下,hold的问题怎么定位,然后什么现象是hold问题?

,,,我丢,还真没考虑过这个,这是典型的面试官问的问题啊,哈哈哈。请大佬明示哈

网友B:
通常做clock tree平衡,再是塞buffer加延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做clock tree平衡,再是塞buffer加延遲

那如果是流片后呢?

网友C:
流片后,应该是无法彻底解决hold违背问题,不过可以定位是不是hold违背产生的,先把频率降低(避免setup违背),再给片子升温(可以直接用吹风机吹)到一定温度(要低于可以工作的最大温度),因为cell的特性是温度高,延时大,如果升温前不可以工作,但升温后可以工作,基本可以判定是hold违背的问题。当然也可能有其它原因,这只是手段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流片后,应该是无法彻底解决hold违背问题,不过可以定位是不是hold违背产生的,先把频率降低(避免setup违 ...

刚看到你的回答,我想的是升温后data和clock的延迟应该都会大,不过仔细想了想发现不对,升温后影响的是cell的延迟,具体就是触发器的Tcq延迟,这个只和data有关,与clock无关,所以只会增加data路径的延迟,就能满足hold了。不过回到我的问题,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