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自己写的函数变量的问题,如何利用快捷键来生成这个变量

楼主(2020-10-12):
写了一个脚本,目的是在当前layout界面可以直接看到所有instance下层的layout hierarchy,脚本如下
procedure(viewlevel(level)
let((cv win names n_stop)
cv=geGetEditCellView()
win=hiGetCurrentWindow()
names=geGetEditRep()~>instances~>baseName
foreach(name names
       geSetInstViewLevel(win dbFindAnyInstByName(cv name) 0 level)
       );foreach
  );let
);proc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用这个函数viewlevel(level),那对应的level就必须是一个固定值,我想设置一个快捷键,但是我希望这个快捷键按一次,这个函数的level的值就在原基础上+1,而不是直接设定这个level的值是多少
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
已解决,在每一个foreach里面通过 geGetInstViewLevel()来给level重新赋值

网友(2020-12-02):
这个功能本来就在软件实现了啊,在hierarchy项目里面

网友(2022-04-19):
你好,请问最终是如何修改呢?能否给出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