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瞬态仿真问题

楼主(2020-10-12):
做了一个皮尔斯结构振荡器,频率为1.88G,stb仿真满足巴克豪森判据,但是瞬态仿真设停止时间为40us,最大步长为10ps,如果不设置带噪声跑瞬态起振不了,而带噪跑则可以起振,这样的结果在实际中靠谱吗

网友A:
可以的吧,设置一个初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吧,设置一个初始

他这个瞬态带噪声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加噪声能振就没问题
如果不想加噪声,阶跃上电试试,应该可以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噪声能振就没问题
如果不想加噪声,阶跃上电试试,应该可以起振。

这个瞬态带噪声是什么意思呢,能不能求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看一下spectre help 文档,震荡器好像有专门的仿真设置,有一些电路用spectre 跑确实有些不友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瞬态带噪声是什么意思呢,能不能求大神解释一下

就是仿真tran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