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设置spare cell routing只用一层metal?

楼主(2020-10-12):
大家好!
有一个关于spare cell的问题想请教下。
我想把spare cell的input和output都引到Metal4,但是工具自动给我连接的是Metal2,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控制tie low和floating在哪一层。
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在哪,请知道的朋友教教我,非常感谢。

楼主:
求经验丰富的老哥帮忙解答下,非常感谢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我看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尝试将这些net都抓出来,innovus里面使用setAttribute 设置绕线的层。

网友:
为什么要接到M4,以后要做eco不是太局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将这些net都抓出来,innovus里面使用setAttribute 设置绕线的层。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用的工具。现在用的是ICC,大佬有没有在ICC中这样操作过呀

网友:
ICC 里面也有set_net_routing_constraint 类似的commond 吧

网友B:
set_net_routing_layer_constraints {netA}
-min_layer_name metal1 -max_layer_name metal3

試試吧

楼主(2021-04-22):
引用 网友B:
set_net_routing_layer_constraints {netA}
-min_layer_name metal1 -max_layer_name metal3

实测不行,比如ND3,tie low虽然是从ME4过来的,但是只有一根,然后在ME1把3个输入给并接在一起,而且输出还是在ME1 floating。